T43电池开机掉电问题

楼主(2008-05-04):
今天刚接一台T43  是进水机  送来后洗板烘烤 现在可以用外接电源开机使用 并能充放电 但不能用电池开机 一触发即掉  查完外围电路 一切OK 就U61没有更换了 各位大虾遇见过这故障么  请指教

网友:
恩....... 只烘干没用的  要清理水滞 尤其是黑贴纸下面的 最容易腐蚀  都好了以后就要按步骤来查 先查供电有没到TB 是否具备待机条件  要是外接电源可以正常的话一般问题会在3806附近或PMH6附近  3806附近有2个保险电阻很容易坏 增值了 就会不通电  仔细查查

网友:
谢-本本波-斑竹提示   黑贴纸均以在烘烤前下光  接电池或电源时 TB16V正常 电池供电是没待机的 用电池开机可测得有3V 5V电压 开机一秒掉电 风扇可转 3806周围元件正常 怀疑TB坏 请各位给予提示

网友:
这个不是的,这个应该是有个管子的供电没有了!
电池附近,找个好板子对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电池充电电路里的ADP3806芯片或者场管出也问题,你可以用替换法找个好板子对比一下

网友:
遇见过好几块 没修好 望修好过此故障的朋友 解答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碰到过也没修好

网友(2008-06-21):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一台机!
原来用插上电池就不能开机啦!
拆下清洗了一下!
OK可以外插上电源和电池开机啦!
但是单独用电池就无法开机!
一开既掉电!

网友:
D29的2极管换下,还有D9都换下....

网友:
请问楼主在版主的指导下,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样一台机子.

网友:
PHM4的周圍最容易腐蝕,甚至斷線

网友:
学习一下  没有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3806旁边的小电阻,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