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D0

楼主(2008-05-04):
有块华擎K7s8x主板.本来也是好的.我只是把cpu风扇拆了下来.再装下去.就不亮机了.装测试ka显示D0.cpu座我以加焊过.还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
查一下内存方面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肯定还是座虚焊,按压下看过不?打下阻值

网友:
这个版子的内存供电愿意坏,

网友:
是一开机就是D0呢还是跑了一会才是D0的呢,这很关键,如果一开机就是那么多半是乱码,不是的话那就是内存不过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压坏了,这种CPU很脆弱,拆装要格外小心.

网友:
462的CPU,是不是它挂了。换一个CPU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你CPU座有问题啊`~~~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同意7楼的。。。。。。。。。。。。。。。。。。。。。。。。。。。。。。。。。。。

网友:
有可能是座虚焊,按压下看看....如果还是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多半内存,查SMB_DATA & SMB_CLK

网友:
本人以换过cpu试过.还是不行.cpu座以加焊3次了.还是不行..我装好cpu风扇再用手压着.\开机.还是D0.唉.还是搞不定.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