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水牛H1502A的MCU数据,那位大哥月帮帮忙

楼主(2008-05-04):
MCU是GM2110 BIOS芯片是F29C51001T.
现在故障是没有显示,指示灯常亮,F29C51001T发热.
那位大哥有,帮发一个.谢谢
芯片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刚才试过用H1503A刷,还是不行.

网友:
那位朋友有呀.帮发一个上面,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机子已经修好了.开始大意没有发现前维修者拆掉一个5V的滤波电容,,所以换片BIOS写1503a的数据后,BIOS芯片和之前一样发热.最后加个滤波电容就OK,24C16也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