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865主板问题,希望能给帮助

楼主(2008-05-04):
各位好:我有个865的主板,现象是自动加电后CPU很烫,我已经换完PWM了,诊断卡的代码C6,找到解释说检测高速缓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高手能给以提示
cpu

网友:
楼主,你的板说跑C6,显了还是还没有显,没有说清.是自动加电吗?搞清楚为什么会自加动电,修CPU很烫的故障,不是很好修复,我觉得能不能从MOS管入手,量G极的对地阻值,看上下管的阻值一致不一致
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量AD线.

网友:
知道你是EB南桥,知道代码跑C6,问题是谁知道你是什么牌子得板?谁知到你得Vcore、VDDR、VDDQ是多少?!谁知到板上时钟是否正常?!
回头好好看看发帖规范再回来再把帖子补充完整,否则你就是在浪费大家时间!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量AD线,C6说明CPU、内存、北桥没过,重点查这三个电路,工作电压和工作时钟。。。。。。。。。。

网友:
冒昧问一下,十万个V什么也是河南郑州的吗?

网友:
以前修过一块,刷BIOS后解决,ECS L4S5M的主板,查下TERM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