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杰微8654GV跑内存断电例

楼主(2008-05-04):
收到客户三片红色杰微8654GV,故障都为跑内存断电.量得第一块板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2.5伏,1.7伏.第二块板的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2.7伏,1.3伏,第三块板的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分别为3.3伏,0.7伏.除这两组电压不正常外,其它电压基本正常.第一块板,拆去IO83627G,内存系统管理总线1,2两脚电压还是分别为2.5伏,1.7伏.再去拆掉主时钟ISC952603D,再一次强制触发,内存系统总线1,2两脚都变为3.3伏,装个原来的IO,更换ICS952603D,故障排除.第二块与第三块也是更换主时钟IC修复.一个小时,修复三块,修到通病的板,感觉太爽了.

网友:
真的是这样吗?下次试下```

网友:
拆了不用强制上电,打阻值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怎么没有人顶一下,下回一定注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拆了不用强制上电,打阻值一样就可以了)有些打阻值是测不出来的,要打电压才可以看出来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经验    顶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不错的经验,对于象我们新手来说,更是及时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