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写模块问题!!!

楼主(2008-05-04):
三星硬盘 SP0802N      FIRMWARE:TK100-24

有2个头。 其中0头的 以下三个模块坏了:

37 SMART................................ : Read sector error (c:11,h:0,s:   1) (AMN)
38 SMRT_LOG............................. : Read sector error (c:11,h:0,s:   3) (AMN)
46 BIMODAL.............................. : Read sector error (c:15,h:0,s:   2) (AMN)

1头的 37  38  46 模块是好的。 但是用1头的这三个模块写了 0头,并没有好转啊 !坏的模块还是坏的啊 !! 不解啊 !!! 请兄弟们指点啊 ??????????????????

网友:
版主,请问这HT怎么做啊 ?  三星没怎么搞过, 谢谢!! ?????????????????

网友:
对于固件损坏的三星硬盘,先跳安全模式(把靠近数据线的三组跳线帽都插上),进PC3000的安全模式,然后刷对应的HT-COERD),断电,把跳线帽跳成主盘,加电,硬盘就开始修复固件区。

是这么做的吗? 网上看的方法。 谁做过啊 !!!!!!!!!!!???????????

网友:
应该不用进安全模式吧,能认盘的话,直接进PC3K写HT,就可以了,HT好像 可以修复固件,我试了几个,但都没成功,还有望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网友(2008-06-03):
看说明书是这样说的,HT能修复固件。可我从没有成功过

网友:
模块坏,偏移呀,你修改了偏移模块位置,不用再写模块的.

网友:
我也是看说明书说HT可以修固件,但一次都没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