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最无奈的维修

楼主(2008-05-04):
一块ONDA K8T800N的主板,通电不工作。接假负载,发现CPU没有复位信号。跑线路,发现假负载的复位接到U13那里,看U13是一个5脚的零件,编号为:7208F,遍查网络均无此资料,后看到维修基地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4466-1-1.html),无奈中查到其中有一个脚位有复位信号,就直接用一根铜线直接从连通一边3个脚的中间那个脚和到连接假负载的那个脚位,开机测试,有复位信号。上CPU,跑码,装机测试,一切OK。由于无此7208F的资料,也没有办法用其他零件代用,只能这样处理。希望哪位同道有此资料,还望告知一声,也希望各位能讨论一下,这样的方法行不行。如果可以,就可帮到受此困扰的同道解决问题。

网友:
是可以这样改的,只要工作稳定就万事OK

网友:
我感觉这样做是 可以的 ,毕竟复位信号只是个小电流。

网友:
只要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能稳定工作就OK,我在修其它电器的时候也是一样,碰到些没有配件的情况下能改就改,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一下,无奈中你是怎样查到的7208f的一脚就是复位信号脚呢,
即使跑信号能通 能断定就是复位信号吗。

网友:
昂达售后应该知道,问一下,昂达的主板很爱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假负载的Reset端测试到这个零件的通断就查到了。

网友:
先试用下,如果没有什么负作用。就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触摸各个芯片
拆掉集成网卡
更换I/O
[板卡两项]
接上硬盘
CMOS放电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没有话只能当死马来医了,开他几天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