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M520故障.

楼主(2008-05-04):
刚才修好一台AOC LM520,故障是通电指示灯就亮,电流0.3A,高压板没有工作,不能关机.初步分析是驱动板问题,最可能是数据损坏.当想找数据时,无意中把按键板拆开,发现能正常显示了,然来是按键短路使MCU不工作,换按键OK.
现在想想这种故障我也修了不少,其中明基有种型号是屏和驱动板做在一起的,特容易坏按键,按键坏了,就开不了机.同行要注意一下,不然有时会走弯路.

网友:
按键坏了,就是会造不能开机,联想,明基,菲利浦都会出这类故障。

网友:
冠杰这款显示器,板子背面的5v buck降压pmw芯片2596出问题的几率更高一些。按键是所有机子的通病。

网友:
按键会造成短路,我还第一次听说,学到有好处

网友:
按键不是短路,是因为内部的簧片在相对潮湿的环境中使用,表面氧化形成一定的导电层,使开关在断开状态有一定的电阻。由于这个电阻是变化的,在其大于某值时,其分压比影响不大,不会影响MCU判断。当其阻值小于某值时,导致分压比变大,从而使MCU误判断该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