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泰p4tpt待机南桥发热,不能启动,南桥是不是坏了啊

楼主(2008-05-04):
插上电源,待机中电源发出噪音,南桥发热,poweron电压2.3v,拔下电源测a14脚对地电阻0欧,怎么办啊,还有救吗(电源是好得)
电源

网友:
如果没有集成网卡,SB挂

网友:
"拔下电源测a14脚对地电阻0欧"
既然都0欧了,还不好下手吗?
求助帖格式回头看看,必要得元件型号都没有报上来不好判断。
如果是INTEL的大南桥,也许还有一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