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维修之[拆机篇]01

楼主(2008-05-04):
我们修本的第一步,就是拆机。拆机的好坏能一定程度上体现维修技术水平的高低。

今天以康柏N600C为例:

1、先将本本的背面朝上放置

2、取下电池

3、将硬盘固定螺丝取下,取出硬盘。

4、将光驱上面的光驱固定扣推上去,再取出光驱。多的本本光驱固定是用螺丝固定的

5、打开内存盖,取下内存

6、这个图上有一个键盘的图标,这是固定键盘的。如果只想取下键盘,拆这个螺丝就行了。

7、取下背面的所有螺丝。(注意:在光驱和硬盘接口的地方有螺丝<图3,图4>将外壳固定,也要取下)
8、取下键盘,这款机器是用的是4个明扣,向下拨就可以了。

键盘取出时,一定要慢慢取出同时将键盘连接主板的排线松开。
9、将扩展口的螺丝全部取下(在图中外壳固定螺丝,这是一个,在另一边还有一个,照片没拍出来)

10、取下按键板(上图屏轴固定螺丝即固定屏轴也固定按键板)

11、取按键板时也要慢慢取,因为不少机器在按键板背面有喇叭线或按键板的排线。

12、取下屏线和高压板线,这时我们就可以将屏部分整个取下了。

13、我们先前已将本本背部所有的螺丝取下,将主机部分的上壳取下,就看到主板的真面目了。

14、将主板与外壳固定的螺丝全下,即可取出主板。大家看到主板上有“箭头”的标帖,这是指明在箭头附近的孔是要上螺丝的,因为主板上的孔有的是从背面上螺丝的,对新手来说,这样不会将螺丝上错。

以上是拆机的全过程,受时间和光线的限制,有些地方没拍照片,请大家谅解。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指正。

谢谢!

网友:
不错不错,那上面的一些字用什么软件制作上去的

网友:
笔记本拆装就象 小时候玩 堆积木

网友:
注释得很清楚,不错不错。

网友:
很感谢楼主的慷慨。有没有比较新款的机器拆机图呢?这个有点点老了。谢谢!

网友:
学习你的精神!学习你的精神!学习你的精神!

网友:
很清晰,还有文字说明,简洁明了,谢谢楼主

网友:
说得很细.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内功深厚啊,注释的很清楚,让新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
好贴

方维 -1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