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772MB吓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05):
金长城772MB开机通电
马上有很响的"批批啪啪"声音(好向是显像管上拉但是查看了显像管的 5*6脚又是对的)
只有马上断电了在马上通电就没反应了
过一会在通电开机又是"批批啪啪"声音
请问高手指教一下"批批啪啪"声音好吓人咯

网友:
高压包打火了

拆开看看是高压帽还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高压帽到高压包体吧,"批批啪啪"声音应该是 高压拉弧 所形成的

网友:
查虚焊吧。。。。。。。。。。。。。。。。。。。。。。。。。

网友:
拆机通电观看,应该有明显的打火现象,看看是哪的,具体检查,是否有元件损坏?

网友:
高压包体吧,"批批啪啪"声音应该是 高压拉弧 所形成的
清理一下包体上的灰,容易看出是那里的问题用硅胶糊糊看

网友:
高压打火。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高压帽的问题。清洗好高压帽。或者换高压帽。

网友:
如果不是高压帽打火,最好就更换高压包,处理了用不住。

网友:
是高压包坏了
你换一个高压包就可以了
不过换了高压包也要看看偏转那边电感有没有问题咯

网友:
高压打火都不知道
如果你是新手最好有人在旁指导操作
否则建议你送修吧

网友:
已经,解决一半的问题

换高压包一个/不在有打火
但是在正常视频信号送入显示屏上全是一片灰色请问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网友(2008-06-08):
换个包再看看,一般是包换的多,地线不接的少

网友:
换个高压包吧,我前两天修的一台显示器在高压包下面,接线柱之间打火,发出"批批啪啪"声音,且击穿与G1串的那个二极管,换后切OK。

网友:
包没有问题,就是视放板上的故障.

网友:
打火  烧了
先看G1 电压是多少
也看亮度可以调不

网友:
高压包打火了 ,是帽还是下面,下面的赶紧换,短路了机器可是要保护了,

网友:
80V没有到视放板,板上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