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CPU供电过高.发烫保护

楼主(2008-05-05):
845板CPU供电达1.86V,不论换什么CPU电压都不变.能开机进系统.但不到10分钟就死机.测得温度在68度以上.这是什么问题啊.电源管理IC6002和6302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电压识别脚                  场管的控制

网友:
换MOS管,测试下电压识别脚。。。。。。。。。
有没有精密稳压管,要是有,换之。。。。。。。

网友:
测量一下VID识别脚
看看VID信号是多少

网友A:
“6302的1。2。4脚为1。04V。3脚3。36V不上U时1-4为2。7V
正常吗?”不正常,你的表有问题吧,还是测量有问题啊,第⑤脚电压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6302的1。2。4脚为1。04V。3脚3。36V不上U时1-4为2。7V
正常吗?”不正常,你的表有问题吧,还是测量有问题啊,第⑤脚电压多少?

我的表没问题的.那么正常为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