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数码位没有任何显示

楼主(2008-05-05):
一块富士康N1996主板, CPU, PCI, 内存用打阻值卡测试供电基本上都正常,  屏不亮,  主板诊断卡上的数字显示位没有任何反应,也不亮.
这种问题,经常碰到, 就是不知道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希望能够得到朋友的帮助!!!

网友:
供电、时钟和复位都要检查。

网友:
主板诊断卡上的数字显示位没有任何反应,也不亮,这个我们会常遇到,这说明:CPU没工作,北桥没复位,
方法:分而治之!查CPU供电,还是时钟和复位电路。。。。。。。。。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打阻值卡的电压指示灯正常吗?如果有电压,却无显示,除去打阻值卡自身损坏,BIOS资料损坏有很大嫌疑.如果不跑CPU,会显示00或者FF的,但是也不排除某些主板和你的打阻值卡不兼容.建议从供电,时钟,复位查起

网友:
换一个主板诊断卡,呵呵。。。。。。。。。。。

网友:
什么叫阻值卡啊?  有人能告诉我吗?我没见过, 可以发信箱给我 谢谢 ! 41372659@qq.com

网友:
阻值卡,顾名思义,就是用打对地阻值用的,插上卡,卡上都已标明相应的测试点,如370假负载,462假负载,478假负载,775假负载,测对地阻值与常值相比较,
测电压与常值比较,确定出是哪一部分的电路出了问题。另外还有什么用处俺就不知了。

网友:
呵呵

  检测 卡没有数字,相关的东西太多了!
不懂的就不要搞了!反之故障会越来越大,

不跑数的贴子多的不计其数了,
相关的有
当然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
排除南北桥工作正常    电源正常
一:CPU供电不正常(外在其它电压坏拉底......等)
二:CPU虚焊
三:BIOS资料错
四:COMS跳线跳错
五:CPU频没跳对
六:I/O坏
七:IC电源蕊片坏
其它等等.....让高手们再斧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新动力你好!你的意思我听起来就是  阻止卡就是假负载  是吗?

网友:
是的,就是假负载

网友:
先仔细看有没有断路!碰掉了什么小贴片元件什么的

网友:
原来如此,~! 长见识了!···

网友:
有些主板。特别是INTEL原装主板就是正常诊断卡也没显示

网友:
重点查一下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