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关机,诊断卡提示17

楼主(2008-05-05):
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关机,诊断卡提示17?
是一块昂达P5PE-X的板子

网友:
保护了
     你测量下各路电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转一下是多长时间?具体要量化,时间只有几秒钟,也许是电路起保护了,应查相关电路;如果有十分钟以上,那有可能是CPU温度过高,或板内有短路现象.(仅供参考)

网友:
你用一个好的电源接上试试,先确定是那个部分故障。

网友:
用好电源后如果还是不行,再查CPU供电管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