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1,是谁的故障。

楼主(2008-05-05):
一块杂牌主板开机C1过后档E1,内存条换过,显卡也换过,这是那的故障?
显卡

网友:
查供电..
查与北桥的连线
查时钟..
以上正常 就刷BIOS 换I/O
本人的思路就这样了 高手们也说说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问题一样...没搞定..内存时钟3个有3个没有..
最终判断是北桥的问题...报废了~~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查内存的AD线、时钟,正常的话就刷BIOS换I/O

网友:
查供电..时钟..内存的AD线都正常的话就刷BIOS.还不行换I/O
....再不行换桥

网友:
当内存不过处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