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系统就黑屏

楼主(2008-05-05):
有个杂牌电源,用了2年,今天开机到欢迎使用就黑屏,什么都没有,主机电源灯亮,CPU风扇带转,建鼠没反应。是电源问题,检查电源各线输出电压有点偏高或偏低,都在正常范围,哪个师父遇到过这情况,学习中。

网友:
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了,打开它看看里面的电容有没有失容的。

网友:
检查显卡和内存是否接触不良,或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是内存有问题,电源功率不够也有可能

网友:
换掉两大电容和5V,3.3V,12V输出电容

网友:
黑屏,本人认为应该先考虑驱动问题,重装个试试;
不行再查找电路.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可能是驱动问题,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如果不行也可考虑换电容

网友:
能到欢迎!一般硬件已经自检通过!要确认一下软件问题!

网友:
我感觉根硬件没有太大的关系吧,应该是出在软件的上面吧!

网友:
绝对的电源问题  拆开肯定有电源是有电容鼓包了   修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恩应该先把系统弄好再考虑硬件支持~~~~~~~

网友:
电源的功率太第了~~~不够用了换个好点的功率高点的电源就OK了

网友:
电源坏的可能是有的,他说电压呼高呼低,一方面会进系统死机,一方面点不亮,还有就出现怪问题,如排除电源,就是显卡问题或系统问题

网友:
一般认为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考虑用安装版装下看看,不要用ghost的,

网友:
如是软件问题~~看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嘛~

网友:
先软后硬是维修的基本步骤,所以先排除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问题!不过这种现象是由电源引起的可能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电源问题,拆开也没见电容有鼓的,量过也没有穿,介绍下怎么处理.

网友:
直接换个电源,最好的办法,电源维修很麻烦的,,除了爆电容.

网友:
一般的维修原则是,先软件后硬,必须先排除软件问题后,再检查是否是硬件问题,请说详细一点,

网友:
先查软件问题吧,然后显电源和主板供电..

网友:
这种现象是由电源引起的可能很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问题,我前两天才修了一个,就是这样,进系统就黑,换了个电源就好了.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可能,可能是加有铝散热片的几个管变劣了.不过没找到可代换的管来试.

网友:
呵呵呵

人家不是说!进系统就黑了吗?
硬件方面应该没问题!

  看看是不是分辩率刷高了!
开机按F8键,启用VGA模式!看看能不能进系统,
能进说是分辩率刷高了!然后调整保存就行了!

网友:
先查系统 键盘 鼠标 电源

网友:
电源的问题,除了电容以外,其余的不值得的维修,还不如换一个呢

网友:
1、主板 内存 CPU 显卡最小配置 然后加地初始化BIOS。
2、主板上的电容。
3、各主要电压、频率是否正常。
4、全板所有AD级、CPU上控制信号、各芯片参考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嘛,有可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