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F4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5-05):
有二块V星的NF4主板,此主板同时兼容PCI-E和AGP的显卡,现在的问题是,不上PCE-E显卡的时候,主板可以正常跑到25,然后BIOS报警,但是插上PCI-E的显卡后,主板就一直停在C1,不读内存,,我换过了,显卡VDDQ的两个供电场管,问题还是如此,但是插上AGP的显卡就可以正常点亮,因为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希望大家能指点。。。。。谢谢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啊?

网友:
你试试刷BIOS........................................

网友:
打一下PCI-E16个电容的对地AD值

网友:
大多是桥虚焊,你试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开焊了,修过网吧的几块,加焊应该就能好.个别的需要重新做桥.

网友:
PCI-E显卡挡C1 看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36544&highlight=NF4

NF4的板,不管是754、939的还是AM2的  插PCI-E后不过内存 B空的机率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