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E主板。不通电 发现CMOS电池附近两个1117稳压管非常热

楼主(2008-05-05):
我有个杰微845GE主板。不通电 发现CMOS电池附近两个1117稳压管非常热。在待机状态下。好热。不敢摸了。5V进去正常。。输出的电压两个分别是1.5V  1.25V  换了两个1117 还是发热的很。求解决方法。南桥坏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网友:
后级短路,基本上是南桥OVER了!断开1117,查其输出脚对地阻值!!

网友:
基本上就是南桥挂了!看看有没有集成网卡芯片有的话把网卡芯片拆下来试试!要是没有就应该是南桥~

网友:
网卡芯片一点都不热。所以拆下和不拆下肯定都是一样的。

网友:
南桥挂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还是建议先测一下周围元件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