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KT600跑FF求助

楼主(2008-05-05):
一块冠盟GMKT600的板子点不亮。,拿来时是快递送来的,由于用户没有拆下散热器结果把CPU座摔断了,更换CPU座后显示:FF,测量CPU电压有1.65V,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CMOS电池电压偏低(电池已取下)仅有0.65V 正常时应该有3V多一点给电池充电的。还有开机的时候键盘指示灯不是3个一起亮一下,只有1个等亮一下,而且非常暗,会是南桥的问题吗? 望高手指点。

网友:
FF是CPU没工作,但你要搞清楚为什么它没工作,你最起码要查时钟,供电等,你说的太含糊了,没人帮得了你

网友:
CPU时钟,复位,PG,查了吗.............

网友:
键盘 CPU是不是挂了这种U很脆弱

网友:
今天测试了:CPU时钟/复位/参考电压/PG/主供电全部正常,还有内存等时钟也都正常。没方向了。

网友:
CPU座子虚焊?!!!!!!!!!!!!!!!

网友:
量漏电流,用一个好的电池,接地端接地,数字万用表一头(调电流挡)接3V,一头接空的电池座,(0-6A)为正常.还有一种方法:上好的电池,量VBAT,RTCVDD,一步一步往下跟.
可能坏的地方:SB,,IO,相关线路贴片电容,还有开机给电池充电的二极体(有些是三极体).

网友:
cpu座重做一个试过没有?ff是cpu不工作啊

网友:
7楼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哦,能解释一下不

网友:
看到跑FF 00 就头大.学业不精,..FF 00 我都不修放在哪.能拆就拆.不能拆等我学好再收拾它...

网友:
不知道LZ是否是说CMOS针帽的电压是0.65V,如果是的话先把这个电压搞正常,详细检查下CMOS电路中的元件,包括IO损坏!

网友:
运输有压损?我怀疑462座针里面有拉断的了,打开座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