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这个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我有一张ATI 9550   128MB的显卡,用这张显卡能进系统,但是用EVEREST检测没有发现,系统提示没有找到显卡,没法装驱动,硬装驱动就蓝屏,希望各位能帮帮忙,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金手指接触不好

1084电源 是否稳定

GPU温度 !

网友:
奇怪了,这年头什么问题都有,感觉不像是电压的问题,只能刷个BIOS试下了.

网友:
如果你的卡在别的机器上能正常使用,先从简单的方面来判断, 你的CPU是否超频了,如果没有肯定是卡的问题,那这种9550的卡95% 是GPU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