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桌面

楼主(2008-05-05):
我有块845的P4TGV-R的主板,怎么也进不了桌面,硬盘是新的,内存也是新的,CPU也没坏,装系统什么都正常
但就是到了进桌面那进不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各硬件都查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第二天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可能和你的不一定相同,但可以看一下。

网友:
请问:什么叫进不了桌面?有时电脑有病毒也不显示桌面的。

网友:
是进去以后什么都不显示吗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有桌面图标吗? 还是没有显示,黑的.

网友:
有种病毒会显示桌面,但不显示桌面的图标,确定系统没问题的话,换条硬盘线试试!

网友:
换内寸..如果是GHOST的系统就把声卡在BIOS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