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 PCI3000 2.40的配套主板非要杂牌845GL吗?

楼主(2008-05-05):
买了套845 PC3000 2.40,没要搭配主板(因为手头好多主板),用4D040H2的硬盘从光盘GHOST恢复了镜像。可是试了好几块845GL的板,要么光标不停的闪,要么蓝屏重启。这个系统对主板要求真的很严格吗?

网友:
只要南桥信息还有BIOS对应,就可以用了,那两样不对应PC3000就用不起

网友:
南桥倒是SL6DM,这个对应了,BIOS刷个杂牌的不知行不?

网友:
注意IO要一样
还有在BIOS里要选者BIOS默认的优化设置
我的是必须选者了优化设置才能进入

网友:
主板一样指的是硬件资源一样,南北桥,IO,BIOS都要一样,别的可以关到是

网友:
难道没办法吗?不知用WINXP安装盘修复一下能行吗?

网友:
是的必须的,我也是有一块板子,自己有时用不起来三千,必须用他们配的板子才行啊

网友:
不会吧,应该有解决办法的,否则那些配套的杂牌845GL的主板坏了的话怎么办呢?

网友:
嘎嘎!坏了返回去修八,我的都返回去修了,吗吗的,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感觉不错

看了,感觉不错,谢谢您提供

-------------------------
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 web links:lotro gold,lotr gold,Lord of the Rings online Gold,SRO Gold,SilkRoad Online Gold,

网友:
原来是卖家系统盘发错了。发了个2.27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