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w080H5 SF问题

楼主(2008-05-05):
请教各位为什么4w080H5 没有93好模块,而且不能砍段和砍头,做SF流程里面全部是空的,
哪位能说说 这样的硬盘如何砍头和砍段以及哪位有这样型号的流程文件
硬盘
文件

网友:
4W好像是DSP的吧
4W好像是DSP的吧,没有93#正常啊.DSP不都可以直接启动SF吗?

网友:
建议进用PCI3000 2.21版本的开SF,你就能看到流程了!

网友:
自校在ISA下也能看到
关键是能编辑自校流程,光能看见还不行的。

网友:
dsp无93 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