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晶体管标识VD(还有下横线)6个引脚,黑色,sony隔 ...
贴片晶体管标识VD(还有下横线)6个引脚,黑色,sony隔离电路上的是什么晶体管?

楼主(2008-05-05):
贴片晶体管标识VD(还有下横线)6个引脚,黑色,sony隔离电路上的是什么晶体管?管子坏了,在扳子上的其他地方换一个一样的过来就好了,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晶体管,知道的帮个忙,谢谢!
[
]
横线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SONY哪款机器上用的,如果我们说的是同相种板的话(S26C等),个人认为那应该是个双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