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黑屏

楼主(2008-05-05):
主板MS6566E,内存现代256+256,显卡GF4 MX440,CPU赛扬1。7
故障:花屏,看电影花屏,在桌面刷新就会黑屏,2秒后又正常。
检查过AGP供电正常,内存也正常,显卡也是好的,在其它机器上能下常使用,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从哪些方面下手解决,谢谢
桌面

网友:
重装系统..换显卡...或换显示器..我碰过一些显示器在桌面刷新时要等5秒才完成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个驱动哪。。。。
。。。

网友:
屏线问题,建议重插或更换曾经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例,是北桥的问题,希望楼主的不是呀,

网友:
一般花屏的话都是由于显存颗粒虚焊引起。不过,你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主板不兼容MX440的问题你用GF4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V星的通病,我这里V星865pe有50片。用了一年基本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查来查去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