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星显示器MCU问题。

楼主(2008-05-05):
三星显示器的MCU哪些可以通用?
我手上有台三星510N是通病,mcU坏了。
这个MCU有两个版本228b和9660
我还没调试,准备发货种。
请问这两个可以通用吗?
其他的还有什么型号可以通用的?》

网友:
我手上有台三星510N是通病,mcU坏了。
   用NT68F63L
  应该可以

网友:
三星的通病是MCU硬件坏,不是程序坏。同时三星的好多程序是通用的,9660也不是版本号。

网友:
版主,我不是要刷而是问下我原来的是9660的程序,可以不可以用刷好的228B替换?

网友:
可以,只要换一块新的MCU,把原来坏MCU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到新的MCU里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样成功率高吗?会不会刷不成功,造成MCU报废

网友:
刷不成功,MCU也不坏的。不过,如果你在焊接过程中温度过高,那可能会造成MCU损坏。所以最好使用PLCC44的IC座,这样就不用每次焊接IC了。

网友:
其实相当部分的MCU出现故障之后(非最佳模式),当运行EasyWriter去读取程序时,相当部分会在读取过程中黑屏,然后再也无法进入ISP模式,这个情况尤其多见在710N(F33D)机型中~~~~~~~~~~~~~~~~~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不胜感激。此机已经修好,由于拆的时候暴力了点,又点痕迹。只收了60元。

网友(2009-11-07):
MCU会不会引起白屏?

网友:
这个随便用哪个程序都行.

比如9660,228B, F33D, DE9F, CEF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