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43D

楼主(2008-05-05):
谁知道5643D电源模块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啊?

网友:
发贴先看版规,求助先搜索,建议删了此贴!

网友:
兄弟,你说这话就不讲究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查,你这话怎么说的?再说了,我刚来,有些规矩是不懂,干嘛一来就说要删我贴,怎么?你意思是不是说我在灌水?我有那个必要嘛.

网友:
一般用05S765C  就可以了   LZ  最好是查一下这两个管子的PDF   就知道了
   斑竹不要删帖子哦   要不然我也会跟着受罪的

网友:
兄弟你说的是0765吗?是不是少了一个0.谢谢你,我查一下先!!!

网友:
哦  是0765    呵呵   不好意思 少 打了个字

网友:
STR-G5643D市面上有卖的.这东东比较好买.

网友(2008-10-10):
肯定不行的!根本功能脚都不一样!

网友(2009-03-09):
我这里买不到,要到网上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