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重写mcu

楼主(2008-05-05):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重写mcu,刷主板的可以写液晶的吗,有没有通用的,两种都可写的,型号和价格分别是多少

网友:
情况多了  比如三星的通病
   和AOC 的通病
  还有就是换驱动板 后也要写程序
刷主板的可以写液晶的吗
只要你的变成器支持就可以
一般280U  和580U  就可以
  有的还需要买  转接口

网友:
三星的多 先刷

网友:
2楼说的差不多了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
MCU就象BIOS,你要是有条件随时都可以先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