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黑屏

楼主(2008-05-05):
希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我有一台BQ Q7T4..开机..黑屏..用电筒..光照下..可以隐约可见...经排查...有PF801.的保险电阻..和有一个C5707...坏了...换上后...故障..还没排除...再查...电源..发现..在UGF10FCT0532..输出是接PF801的保险..电压是15V另一的电压一开始是5V以下的.后来慢慢也开到15V了..正常是不是12V的..这样是不是会造成..黑屏呢...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又是什么造成的黑屏..请大家多多发言..我是新手..说错了..大家伙..可要口下留情....

网友:
接上

接上...
输出的12V在液晶.软关机后..才有15V的电压..如果是开机的情况是2~3V的电压....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
查查 FU9024 這個FET ~還有 .22uf/200v ~以及補銲

网友:
这个机器  就是5707   保险   还有那个场效应管  爱出问题

网友:
经典老问题了,百度随便搜一下到处都是答案

网友:
对,这个故障真是到处都是答案~~~~~~~~~~~~

网友:
哎!  到论坛搜索一下  哟BENQ的维修方法  还有图片呢  最适合新手看咯

网友:
明基老问题了,你到论坛里看下吧,对你会有帮助的,还有,明基的高压供电,空载时15V左右

网友:
最好是换个高压条 :$ :$ :$ :$

网友:
我直接换了高压...原来的板子..一有3V信号.马上拉低高压供电..我查了很多三极管和二极管.电容电感...就是找不到..故障点在那..所以无奈下..换了高压条...但是这个问题.还在我心里..放着..修不好..心里总想着...不知道有没有高人..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有的话.请就就故障点在那..

网友:
5707 还有保险丝坏了吧,这叫绿灯无限

网友:
老问题,我的换了一个限流保险,两个C5707加焊高压包脚,这种损坏由高压包虚焊引起吧

网友:
又是这个东西坏了。

网友:
看一下论坛上有你这类故障的贴纸还有贴片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