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砍0头技术内幕大公开

楼主(2008-05-05):
近日,春华推出了希捷硬盘砍0头功能,由于目前PC3K和效率源都还没有推出相应的功能,我怀着期待和激动的心情升级可其砍0头的技术,回家严格按照其指导和要求进行了砍0头的操作,结果发现再次受到了极大的欺骗,当初其推出模拟私服机之初,我受其广告中强大功能的蛊惑,高价购入了一台,但是很快就发现所谓的模拟伺服仅仅就是国内效率源的希捷专修工具众多功能中的一个:F>自校准。所谓的模拟伺服,不过是指启动厂家自校准模式,而这项功能在效率源或PC3K中早已实现。但是这套伺服机的价格却远远高于效率源的希捷专修。这次的“砍0头”功能让我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了,同时也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相互转达,不要有更多的朋友再受欺骗。

下面我就来说说春华的这个“砍0头”是怎么工作的吧:

我之前也使用过PC3K和效率源的产品,但是针对希捷硬盘一直都还没有砍0头的功能,没想到春华这次走在了前面,于是很快对这套砍0头的技术进行验证。介于之前其有厚颜地声称自己是最先支持酷鱼8/9/10自校准功能的先例(效率源希捷专修早在20078月就已经推出了该功能),我非常谨慎地按照春华官方说明和官方砍0头的操作视频进行了如下操作:

我找了一个0头坏道比较严重的希捷酷7硬盘,MODELST380011ASN3JV6551KFIREWARE3.06。首先接好线路,开始认盘

开始选择盘体

按视频上的操作,开始刷写BIOS

BIOS成功烧写完成,断电后,BIOS变成S.16的了

接着就是服务区格式化操作

格式化完成以后,就可以认盘了,回到了T>,操作成功,接着输入少一个头的SN号,因为原盘的两个头的,所以输入SN号为3JX6551K

完成以后就开始自校准了。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与视频上的效果是一样的,砍了0
Read Bias - Head

HiTemp Bias Head

看来操作应该是成功了。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大约过了12个小时左右,校准完成了,点“查看AGE”,AGE4F了,再点“AGE返回50”,然后加载ATA模块

加载ATA模块完成以后,却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加载HDD信息模块错误,重复了几次都是一样的提示错误。我没有办法了,于是将硬盘接上了效率源的希捷专修程序,通电后点里面的“通病修复”,大概两分钟左右,操作完成,手动改了MODEL号,和LBA值以后,能够认盘了。于是将硬盘接上MHDD扫描,发现还是有很多的红绿块,而且是有规律性的XXXXXX-XXXXX。到群里问了一下技术,说要清下0。接着我用MHDDFASTERASE开始清0,大概半个多小时,操作完成了。我再用MHDD扫描,坏道还是在,而且是规律性的坏道。应该磁头还是有问题。我又在春华的群里下了一个开盘砍0头的视频,也将上面的头翘了起来,上电后,硬盘开始敲盘,不停的敲。为了研究一下春华砍0头的技术,我将上面的头又压回盘面,接上电不敲了,晕,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砍头的操作完成后仍然出现典型的头坏特征,而且还要求将头翘起?!这到底是物理砍头还是工具砍头?!我禁不住开始怀疑其程序的真实性。

于是我尝试用效率源的希捷专修程序从修过的盘里,将所有模块和固件都备份了下来。并用WINHEX打开CERT 2号模块,查看里面的结构,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网友:
LZ发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怎么不说了?严重期待中

网友:
我也感觉好像有一点。。。有意思的事只是不好意思说/。不过SF机的其它功能不是可以的。

网友A:
硬盘用到需要截肢的时候,这个硬盘也就差不多了,修好的价值实在也不大。

且不说其真假。公司用这样一种特性推销软件也并非明智之举,可能苦了一些好奇心重的朋友。

头要是坏了最好还是在超净条件下换头更好。这个条件实在苛刻了一点。
硬盘现在应该说是价格不高了,为了你的数据安全,还是用新盘为好。数据重要的话就要经常备份天天备份,硬盘定期淘汰(不管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于是我尝试用效率源的希捷专修程序从修过的盘里,将所有模块和固件都备份了下来。并用WINHEX打开CERT 2号模块,查看里面的结构,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

这个地方好象就是春华说的没有0头的信息。出于好奇,我觉得用效率源的程序来引导做F级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呢,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

哈哈,结果一样,看来这个与CERT模块有关了。
于是我又找了一个好的ST盘来做实验,将CERT 模块做了一点小的变化。

效果如下图:

看来真的是这样,我又做了一些其他的改动,结果很有趣,本来只有4个物理磁头的硬盘怎么可能跑出“5”来?

看来春华所谓伺服机能做到的砍头使用效率源希捷专修同样可以做到。关于此事,我专门咨询了效率源的工程师,证实使用效率源的希捷专修同样可以达到这一效果,但是效率源表示,这样的修改完全没有达到实际的修复效果,是一种对表面显示数据进行篡改的虚假行为。

我想大家看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春华这种由半欺骗转到纯欺骗的卑劣行径让我感到气愤的同时也为其感到悲哀,数据恢复和硬盘维修是一个技术基础为本的行业,任何对技术和用户的欺骗最后都会被无情揭穿,从谎称最先支持酷鱼8/9/10的自校准到现在的砍0头,难道春华视我们这些做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的同行如此无知吗?这样的所作所为在伤害我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用到需要截肢的时候,这个硬盘也就差不多了,修好的价值实在也不大。

且不说其真假。公司用这样一种特性推销软件也并非明智之举,可能苦了一些好奇心重的朋友。

头要是坏了最好还是在超净条件下换头更 ...

上面说了一些,我觉得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硬盘是有寿命的,现在的硬盘用过几年以后,即使修好使用时间也不会很长了,而且可靠性也是问题,一般修好后一年以后还有多少能继续使用也不得而知,估计有相当一部分过不了一年。如果的确如我所说,修盘的意义本身并不大。

虽然修盘和数据恢复并不是同一个范畴内的问题,但是修盘的技术对数据恢复是有用的,学习修盘的目的在于辅助数据恢复的话,应该还有一定的意义,硬盘不值钱,但数据无价哦。磁头剪切能帮助数据恢复吗?显然是不能的,这样的技术有多大的用处是一个大大的疑问!!!

即使磁头剪切技术真能实现,也并不值得庆祝。

网友:
呵呵!其实现在砍0头并不能实现,最多先重定义指头,然后进去再八0头砍掉,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发视频,不然我老大的砍0头的视频可以发给你们看看!嘎嘎,BIOS是不会给你们的,嘎嘎,老大还要靠那个找米米啦!只要是高手应该知道是砍0头还是重定义主头了,哈哈!

网友:
这个帖子不过是各个软件厂家狗咬狗而已
没有任何实际一样~
砍0头和冲定义主头有什么区别吗?
难道砍0头就要用剪刀剪掉0头吗?o(∩_∩)o...哈哈~

网友B:
我觉得用好PCI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用好PCI才是硬道理

支持这句话,其实这些效率源,春华等等个人觉得应该都是从PCI3K里演变而来的,能把PCI3K摸索出来比什么都强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ST的砍0头除了用剪刀剪之外就只有重定义主头,那个好你自己应该知道,你也属于高手级别的了。

网友:
3个头盘,零头坏了,做成80G,你给我重义一下主头,我看看。

网友:
XLY做得真是不错的,PCI更好,不过PCI操作起来入门不方便,XLY一看就懂得。这倒是我的体会,

网友:
本人没用过春华,了解不多.但这样一听的确有点惊讶.

网友:
我已经看到春华发贴,说他们的砍0头,绝对是真实不是所谓的虚假修改.

网友(2009-05-10):
多看看才能多学点

网友:
现在还发这样的贴真可笑啊,.7的盘砍0头现在普遍是加ROM芯片写相应的BIOS跟相应的LDR想砍哪头砍哪头,不管是XLY 春华 PCI STR RCT都能搞定了

网友:
本人还是喜欢PCI3000!XLY也用过!~只觉太傻瓜式啦!~没有什么意思!PCI3000那才是技术!~

网友:
春华太垃圾
XLY是有钱人的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