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787N显示器黑屏,无G2高压,G1也无。

楼主(2008-05-05):
行场单片的型号为:TDA9113,查供电为11.8V,无二次电压。我请问一下,BOUT引脚 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我的二次电源开关管肯定没有坏。HOUT一般又是多少呢。修的没有思路了!请高手帮助一下。XRAY的电压是3V,请问正常吗?

网友:
3v的x射线保护电压应该是保护了,你不妨顺着这条线路往前面查一下。

网友:
楼主说的那么简单,叫别人怎么回答呢,行场扫描块要工作的条件是,1 电压正常 12V,2 要跟MCU建立通讯,也就是总线要有信号,要有这个信号必须要看MCU有没有正常工作,,3 要有二次电压驱动输出,也就是B+OUT,这个电压3V左右,4 要有行扫描驱动输出,也就是HOUT,这个电压5V左右

网友:
LZ没有把测量的 数据给报上来在真么跟你 回答问题呢 ?

网友:
振荡部分没有正常工作.正常时BOUT 和HOUT在3V-7V之间.不同的显示器有不同的电压值.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TDA9113坏了,但是我没有波波,还没有办法测波形,万用表又太不直观。等几天后我买到配件后再说了。

网友:
修过几台行场为TDA9113的,无GI,G2即行不振荡,不像高压保护,开机没瞬间高压声的。

网友:
一查小信号处理器供电29脚12V左右,二查行振荡电容\电阻4\6脚,3查hsync\ysync\1\2\脚,4查有没有高压保护.5查软启动电容:5脚

网友:
北培回答的真是非常的专业,偶真就是陪服死YOU了!等我的波波过来了,我就按你的思路去修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