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开机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我的dell的电脑,显示器开机后,出现BIOS的一些信息,然后再进入WINDOWS前,什么都不显示了。有的时候从启机器就会好,有的时候需要重启几遍。

请问各位侠客,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不盛感激。

网友:
你的意思是否在出现BIOS到进入WINDOWS前显示器没有图像显示?进入WINDOWS后显示器就可以显示吗?如果是这样可以换台显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