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纯平开机10分钟后枕形失真

楼主(2008-05-05):
联想 lxhgj769f3  17纯平开机10分钟后枕形失真 且 菜单不可调, 重新开机一切正常(菜单可调)。
大约10分钟后又枕形失真  菜单依然不可调,点过虚焊。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用酒精棉球擦温度高的元件,用纯酒精,注意高压。

网友:
检查枕校电路.TIP122等.

网友:
菜单不可调,难道也是虚焊?

网友:
查一下总线电压.............

网友:
LZ应该是说开机十分钟后菜单进度条有变化, 只是图像没有变化,查查TIP122B极电压变化情况,换个TIP122试试,不知道你十分钟之后行幅是否可调,唉

网友:
没有TIP122啊,行幅不可调,但场幅可调

网友:
查一下校正电路和行幅电路是否有温度过高的元件.

网友:
问题
联想 lxhgj769f3  17纯平开机10分钟后枕形失真 且 菜单不可调, 重新开机一切正常(菜单可调)。
大约10分钟后又枕形失真  菜单依然不可调,点过虚焊。   谢谢高手指点。
回复 重点查 行幅调节电路   还有用 手摸 看有没有 发热量比较大的元件(S校正电容) 把行幅调整管的电压 报上来   (注意10分钟前和十分后的电压有什么差异)
  问题
没有TIP122啊,行幅不可调,但场幅可调
回复 那就是扳子没有用122来控制行幅    那么就用的是D系列的 管子   其原理和122大同小异常

网友:
没有d型管子  只要一个 sta5244 十脚的 管子

网友:
10分钟前是5.6v    10分钟后是 6.4

网友:
那你还不先把TIP122先换掉,^^^^^^^^^^^^

网友:
二次电压也变高了吧,,,,,,,,,,,

网友:
10分钟前是5.6v    10分钟后是 6.4

电压有点不对劲哦   就顺着 这条思路查吧 !

网友:
是查那的电压啊,是S校正电容的电压吗,有四个电容呢,还是芯片的电压,芯片是TDA9116

网友:
我找不到行幅调整管,行幅调整管型号大概有那些

网友:
:显示器好难修啊 也没有特别烫的原件啊

网友:
师傅,我咋找行幅调整管呢,S校正电容它和振荡芯片的那个引脚想连, 这个电路版上没有几个像Tip型的管子,但有一个十个腿的管子,型号是STA524A ,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我修好了, :lol原来是TIP122C极到IC电路中的一个电感坏了

网友:
查一查是否有温度过高的原件,如果没有就刷下EP-ROM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是说找不到122吗???

网友:
我把所有的元件都量了一边,最好才看到122,在散热快的背面发现了,
第一次修好,很开心啊:lol :lol :lol :lol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恭喜了。。。。。。。。。。。。。。

网友:
EMC开机后,有白线闪动
emc17纯平,开机进到桌面后,桌面可以看到,但就是有白线闪动,屏上放有一厘米宽的亮代,不知哪有问题,往高手指点指点,小的先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