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哪种的笔记本诊断卡

楼主(2008-05-05):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大家平时都用啥型号的诊断卡啊!笔记本用的哦!好像好多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
示波器最好

网友:
我的上面都没有型号了,字都看不清楚了。
   我感觉能用就可以了,研究什么型号嘛!
    (个人看法)

网友:
我的笔记本维修诊断卡是pt098a.
这个型号比较常见了!

网友:
楼上的哥哥你那是哪买的啊!多少钱哦!好用吗!

网友:
应该是70元左右 红色的板  带个打印借口线的  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