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canon 850

楼主(2008-05-05):
我的canon 850 A3打印机的电容和保险管都烧坏了,其他还会有那些地方可能烧坏,电容是1000uF 200V的
打印机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急用。在线等待............

网友:
电容烧了再烧的保险,一般问题不是很大,估计是整流桥堆或二极管损坏,造成交流入电容,损坏电容后再烧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