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的问题!!!

楼主(2008-05-05):
各位我这两天的光驱在系统里突然显示找不到驱动!

请各位解决呀!

1.我在进windows之前是可以用光驱启动的,而且也可以读出来盘~~证明光驱本身没毛病!

2.系统属性里面可以找到新硬件,可是光驱上边打了个黄色的小叉号。显示“驱动可能已经破坏或丢失!代码39”。

3.在windows里面卸载光驱后重新查找新硬件,系统发现光驱,然后提示安装驱动,然后我用“自动安装”。然后还是显示“驱动可能已经破坏或丢失!代码39”。

请问如何解决?!我的系统是xp+sp1。。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估计你的硬盘或内存存在质量问题。也可能涉及电源等其他部件。

网友:
我的硬件都没有什么问题!已经经过我检查过了!其实存在软件上我的问题!不做系统是不是可以能好!

网友:
冲突问题,一般声卡驱动装错后就这样了~!你看下还有什么驱动打黄色感叹号的~!就是和它有冲突了~!进安全模式下了看,不行的话只有重装~!

网友:
你在重新装系统看看!
是不是系统坏了!
找不到,提示错误!
先软后硬!

网友:
我的机子有重要的文件,不能做系统,如果做的话一个软件更麻烦呢! 也没有安装软件的盘

网友(2008-09-05):
是电路板的桥坏啦!也就是坏的排阻排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