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问题

楼主(2008-05-05):
接usb设备时弹出“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这样一个提示,并说:一个USB设备运行不正常比已经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应该中断这个设备的连接!usb设备无法工作,电源指示灯不亮。
未插usb设备时,测得供电为5.5v。接上USB设备,电压为1.2V。望各位指教

网友:
设备有短路。请检查~~~~~~~~~

网友:
usb设备在其他机器上使用正常,排除设备问题

网友:
USB供电5V线路问题,主板上有一专为USB供电的5V开关电源,查芯片管子电容等

网友:
问题解决,断开以前的供电,直接引了个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办法其实不高明,要是在遇见个故障USB设备的话不是提示你电泳问题了,而是直接掉点...

网友:
应该是UBS的CTROL控制信片有问题,这种很正常因无负载是正常电压,上了负载电压低,就查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