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是ATX直接短路~ 打ATX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08-05-05):
使用诊断卡,加电,诊断卡红灯闪一下即灭,风扇转一下就停,初初诊断是ATX直接短路,这样的情况一般测对地阻值,但现在我要测量ATX的对地阻值,主要测量那二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如何测量?正常情况下对地阻值是多少?核心供电上管对地阻值为多少正常,如何测量?还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在此谢谢!!!!(初学者)

网友:
应该是场管击穿了测试全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短路打所有ATX电源口的阻值,12V
5V   3.3V    .一般100以上.CPU 供电一般打小4PIN的阻值

网友:
主板上的ATX插座,1,2,11脚是橙色3.3V,对地阻值在30欧以上;红色5V是4,6,19,20脚,对地阻值是80欧以上;黄色12V的对地阻值在200欧以上.其他紫色,绿色的对地阻值比照红色5V.上管D极的对地阻值一般在200欧以上,下管D极一般在20欧以上.内存核心供电处和AGP核心供电处的对地阻值在20欧以上.

以上只是经验累积,并非每次都准确,只能初步据此判断是否短路.一般品牌机的主板的对地阻值偏低,而一般主版的对地阻值远比上述的大.

网友:
在不是很熟练的情况下,搞张相应电源的电路说明书,按图检测最好不过!

网友:
想问一下,如果+3。3,+5,+5VSB ,+12V任一个短路的话,各代表是哪里的故障,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吗,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经测量之后,发现20针的+12V短路,小4针12V短路。接着测量了一下上管和下管,有一个上管直接短路,其它三个都是好的。型号:70L02H不知用什么型号能代换?还请指点

网友:
845以上的主板上多得很,就是CPU旁边的,电流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