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启动

楼主(2008-05-05):
女朋友 去年下半年配的电脑 前几天 突然死机 拆主机后 闻到电源里有股焦味 现在的现象是 开机 CPU 显卡的 风扇都转的 但系统没有自检 没听到滴的一声 显卡 内寸都拔插过了 换了个旧的电源试试 故障依旧 请各位高手 指点一下 会不会是主板有什么元件烧了 上夜班  等会22点 会回来看回复  大家帮帮小弟我

网友:
检查主板ATX插槽绿5伏是否短路,在查开机线路

网友: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初次修电脑建议你不要尝试,还是送到专业的维修点维修,以免造成故障的扩大化,如果是来学习的,请把你的检修过程,数码卡的代码等关键数据报上来,另外,最重要的是你要用替换法确定故障范围,否则,谁也帮不 了你的!

网友:
叙述的不太详细,你要是有个主板故障诊断卡就好了,多见的烧内存供电管。

网友:
各位 还有什么建议 或意见 可以提供的

网友:
今天买了张 诊断卡 插上去 没有任何代码显示  会不会是 振晶 出问题了

网友:
果你是初次修电脑建议你不要尝试,还是送到专业的维修点维修,以免造成故障的扩大化,这种情况决对有零件烧坏,不是专业的就算你知道什么坏了又能什么样

网友:
其实 我也并不是想自己修 想了解一下故障点在那里  拿去维修 就不会被人家放血了

网友:
问题说的不够明白~
如果初次维修或没有相关的维修工具建议送修

网友:
电脑还在保修中 我过几天会拿去修 这几天想先了解了解  保修期间 要收费吗

网友:
先检查电容和电感,一般这两个最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