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硬盘会烧硬盘芯片?

楼主(2008-05-05):
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硬盘会烧硬盘芯片吗?

今天接到一台主机,表现为不能进行系统引导(不能进入硬盘),并且检测不到硬盘型号,听不到硬盘马达加电转动的声音。

该硬盘为WD(西部数据),型号WD800。MDL:WD800BB-55JKCO。拆下硬盘线路板,发现供电端口附近有严重腐蚀氧化的痕迹。这使我联想起该机前不久因老鼠在内做窝拉尿,使得显卡严重腐蚀,致使显卡报废。

刮去供电端口附近的氧化物,但线路的去向查不太清楚了,尤其是12V的,正面过孔到反面,再过孔到正面如何也测量不出来。于是上好螺丝加电测量马达端的电压有1V多的电压,四个点均是如此,但还是听不到马达加电转动的声音。

关电把IDE数据线到主板端换个插座,还是检测不到硬盘。换根IDE数据线也是如此。这时候再测量马达端四个点已经测不到电压了。拆下硬盘线路板,摸摸发觉有个地方有点热,掀开海棉,发现驱动芯片已经烧了个坑。

那么这样子测硬盘的电压会烧芯片吗?还是这个芯片以前就已经烧掉了?心情非常郁闷。

网友:
测量电压只要不因为不小心引起短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奇怪了

第一次去测马达这边的时候还有电压的,然后是断电。

第二次再去测马达的时候就没有电压了,而且表笔尖端跟焊盘点接触好象有点点粘的感觉。

再之后拆下线路就发现芯片烧掉了 。第一次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那张海棉还附上面的原因?

但这个硬盘拿来之前CMOS就已经检测不到的。

网友:
马达带不起来烧芯片的事情是有的,我还眼睁睁看着烧过。西数是看不到的,板子反装的。

网友:
那只要我这次测量的时候没有短路的话,芯片烧掉眼我自己没有关系了?

网友:
看着硬盘电路板驱动芯片起泡,驱动场管炸掉。电机堵转是有这个危险的。那是一个Maxtor的盘。

网友:
这很正常的,WD黑盘特别容易烧驱动芯片的,你这盘的电路板其实早就坏了,一开始你能测到电压,是因为芯片内部击穿短路,造成有电压输出的(此处最高12V),让后你给硬盘通电了一段时间,造成芯片内部的短路点发热直至烧断了,所以你也就测不到电压了。

网友:
WD黑盘的板坏太多了,L型短板\最爱坏了,这个不一定是测量的事,电机驱动本身就易坏,像你说的开始不认盘,电机驱动那时有可能就坏了

网友:
黑金钢的硬盘是爱烧芯片,前一阵给部队修的全是黑金钢烧芯片,还没有同样的芯片可换,而且不可以拿出来修,所以这笔生意没有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