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5800D总是烧功放芯片

楼主(2008-05-05):
方正颐和T5800D总是烧功放芯片,换完好的芯片后就能点一天一宿,第二天又烧了,郁闷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
看看周围的贴片元件有没有异常  最好把周围加焊以下

网友:
同意2楼的建议,再查一下声卡芯片

网友:
左右声道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喇叭有问题

网友(2008-07-28):
:( :( 是不是喇叭有问题

网友(2008-10-30):
谢谢楼主共享,先收藏起来

网友:
看看左右声道的2个管子是否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