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能用台式机的cpu吗?反过来呢?

楼主(2008-05-05):
我这有个p4m1.8的本,时亮时不亮,一看cpu有个角塌了,怀疑cpu坏了,请教各位同仁,可以用台式机的cpu放在笔记本的主板上测试吗,如果能,可以用什么样的cpu?笔记本是sis650的北桥

网友:
如果不是P4M的话 可以互换   许多垃圾本本都是用的台式机的东西  甚至内存

网友:
你只要能安上去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开机测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o(∩_∩)o...哈哈~

网友:
偶神舟的S264S 754针的移动闪龙 我把台式机的闪龙2800+ 把铁盖拆掉 都可以装笔记本上试 不过不能用 开机会报错

网友:
笔记本的p4m c4m都可以在台式机上用 用的很爽 而且可以大幅度超频 我以前装二手机经常用

网友:
你厉害!
我没有实验过!也没有那么多本本的CPU

网友:
应该可以的,我也准备想试一下看看,把自己的本本换上好的CPU

网友:
有些笔记本电脑使用的就是台式机 CPU ,也有些台式机使用的则是笔记本 CPU ,换用的前提是 CPU 插槽必须相同和主板芯片组能够支持,可以到所属的笔记本电脑官方网站查下这款机型的主板详细技术参数,要想获得性能提升,一般只需更换更高规格的同系列 CPU 就可以了。 你的机器既然确定是 P 4 M 移动版 CPU,我想简单换用台式机 CPU 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网友:
可以互换,这也是大多商人采用的技量.
笔记本CPU换为台机的话,刚开始有的会没有任何问题,但时间一长,可能问题就出来了.
首先要解决散热问题,台机的发热量很高.可以加一个台机CPU上的散热片.

网友:
我试过一个   赛扬 的  1.7G

网友(2008-06-09):
问题查出来了,北桥虚焊,cpu没敢试,鄙视一下我自己

网友:
p4m的可以用在台式机的主板上

网友:
不會有人亂試驗吧?台式主板保護電路不如本子的安全,換了容易出事

网友:
P4主板一般用的是socket478,本本上多用479.
478装到479上是开不了机的,反装肯定装不上.
但听老工程师说,有种转接座,通过转换是可以开机的.
也就是说,对于P4m只要针脚对应,用该是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