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满屏都是水平方向很粗细线

楼主(2008-05-05):
有时是水平方向的水纹有时是很粗的细线,只要轻轻压一下板就好了。可是整块板都补过焊了,不知如何检修了。场扫描的更加仔细补过焊了。请大家给点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你全部都焊了一遍,你真的厉害啊,有可能是板的问题,断的线,你把板的每个线路都用导线接一遍嘛

网友:
要用专门的机器才能修的了

网友:
电路板没有脱烤焊的点,那就要考虑是否是电路板有断裂的地方了.

网友:
像你这种问题是电路板哪里接触不好了
你仔细的查查了

网友:
估计是哪个电容内部接触不良所致
建议代换发热量比较大的地方的电容

网友:
极度 建议LZ 把行场小信号IC 换了看看

网友:
小信号电容,滤波电容仔细排查,应该还在这地方

网友:
谢谢大家的意见。这样说的范围更广了,维修更困难了

网友:
什么叫很粗的细线,太难懂了,如果是回扫线就先查查场扫描电路。

网友:
信号线插座焊点容易和铜皮开路.粗看不出.尾板和底板连接的.还有尾板的另外两个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