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LCD显示器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08-05-05):
我哥有一台电脑,开机后显示器显示下就黑屏了。 但我检测使用工作正常,  发还给他还是故障依旧,请问各位告诉下这使怎么回事啊

网友:
先确定一下他的机器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再修不迟.其实这种问题如果判断是他的LCD问题,也要在他的主机上接其它的显示器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菲利浦的液晶即使没有信号源,也会始终有LOGO出现的。除非他的显卡有问题,只有H或V信号输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显示器灯管老化,背光保护。

网友:
如果是外接12v供电的,电源功率不足也会有如此现象。

网友:
我的一个神舟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开机不能5分钟自动黑屏,不是显卡的事,换电源适配器好了,

网友:
查查这个eprom 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