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EMC的显示器,开机有高压,然后X射线保护,行管C上没有 ...
一个EMC的显示器,开机有高压,然后X射线保护,行管C上没有电压.

楼主(2008-05-05):
这个显示器是独立高压,是升压的,行管上的C电压是由假行输出变夺器供给的,开机有高压,但马上保护,取下G2也保护,换了行场IC TDA9112也是一样,(提示:这个显示器的板是双面的线路,也就是说两面都有线路的
)
显示器

网友:
就没有哪个懂得到吗

网友:
这款显示器采用的是偏转部分和高压部分分开设计的.你首先要保证偏转部分正常工作了.高压部分才能正常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如断开高压包一切测试点均正常的话.X射线保护电路和ABL电路又查无坏件的情况下,高压包损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对LS 的说的很对 FBT 问题应该在多数

网友:
是高压保护还是偏转保护?再检查一下。

网友:
老大们,我换了高压包了,换的是一模一样的,都没有搞定,

网友:
EMC的这款机子,坏了是最不好修的,搞个双面板,真*脏话*气人,。

网友(2008-08-03):
楼主,修好了没啊。我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也查不到故障,晕啊

网友:
我今天搞的洋垃圾SONY也是这样,一开机有高压,显示器闪了一下就瞬间保护了。依次断开次级检查都没发现问题,估计是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