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解答!V星 K9A2 CF-F

楼主(2008-05-05):
我买此主板不到3周
有时开机滴滴2声出现如下屏幕,请问这事何故障

A7388AMS V1.3    013108
AMD Athlon(tm)  64*2  Dual core processor 5000+
Memory Frequency for DDR2=800 MHZ (Dual channel)
1 AMD North Bridge, rev G2
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Done 2048MB ok
Auto-Detecting SATA1 IDE Hard Disk :ST3160815AS 4.CCA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0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CMOS Battery low
CMOS Date/time net set
Prees F1 to run SETUP
Pree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电脑配置如下:(CPU风扇忘了,但是哪个没问题,是不错的)
Item
(项目)        Description
(产品描述)中端        Qty
(数量)        报价
(RMB)
主板        V星 K9A2 CF-F        1
CPU        ADM ATHLON 64 *2 5000+(黑盒版,不锁倍频)        1
内存        DDR2 800 1G *2 金士顿        2
硬盘        希捷 160G SATAII 8M(7200.10/ST3160815AS)(雷射)
显卡        七彩虹镭风3650-GD3 CF黄金版 256M
电源        航嘉 冷静王砖石2.3版        1

我重新载入BIOS设置(或者修改时间)又行了,但是有时又会出来,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忘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注:载入优化设置,时间变为2002年的了 •••
而且一出现这样的问题时间就变为2002年的了

网友:
CMOS Battery low
CMOS Date/time net set
买来3周电池就没有电了,嘿嘿!

网友:
电池电量低。

网友:
我也用这个板,经常coms丢掉。 电池正常。

网友:
查下是否电池没电了,电池座是否生锈了,CMOS跳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傻八 明显是电池没电了吗

网友:
我晕  3周就没电了?

跳线是哪的跳线?

还请纤细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
买三周就出问题`~还好我卖出去的V星还没出这种情况`~

找经销商给你搞块得了`~

网友:
我检查了 电池座没问题,跳线装机的时候接的
有个机箱开关灯是反过来接的,就是和接前置耳麦那有字的面对面接上去的,按理应该是有字的朝(朝向CPU)一边接,但是那样接灯不亮,所以面对面(有字的一面)接下去,不知道这样是否有问题,而引起电池损耗?
哪机箱的耳麦和灯接口上没标+/-,应该怎么区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等就是电源灯 它有一段是接地的 耳麦的接口会有另外两排针 不会在一起的

网友:
那有可能是漏电,更换一下COMS坐看一下。也有可能是跳线跳错了,

网友:
肯定有地方漏电了,应详细检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