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意外的2条DDR内存(包含补金手指)

楼主(2008-05-05):
本人业余维修,去某间电脑组装店(他们称为电脑商行)帮同事买内存,kingmax 512M
然后和老板聊天,然后从老板那里收了2条插反烧了金手指的DDR内存(512和256,KINGMAX,两条都是烧了接地脚,512的那条还烧了连到SPD的一个脚),收购价钱:20元。
回来和刚买的内存对比测试
256的没有异常,用橡皮擦了擦开机就亮了,测试,OK(真意外)
512的要补金手指,用锋利的小刀从网卡上面刮一条金手指下来,尝试了几次,对比网上的补金手指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能比较好:
   1、先刮烧坏的地方,把pcb里面的连线也刮出来,上一点焊锡
   2、选取原来金手指的长度,把新的金手指轻轻放在原来的金手指位置上,用电烙铁把金手指连到连线上(就是刮一点焊锡,使金手指和连线连起来)
   3、滴少于502到新的金手指,使渗透到金手指下面,把金手指上面的502擦去(我用的壹圆的新人民币,不粘,罪过....)
   4、等干了之后,把金手指上面的502擦去,用镊子轻轻挑挑,很牢固
    5、用万用表测试金手指是否和对应的线导通,和旁边的金手指有没有短路
    6、拿废主板插拔多几次,再检测金手指有没有问题(脱落、开路等等)
    ( 7、上主板,稳定测试   )

补金手指的土办法,大家见笑了

有点意外,就这样捡到2条DDR内存,呵呵

网友:
很正常呀,要想检到内存就只有这个办法.000000000000000

网友:
我是换新电路板,有这个方法就更省成本了

网友:
这是常用方法,就是不知道什么胶好点,AB胶还没有试过

网友(2008-06-04):
我用你的办法试了!烧了一板主板!呵呵!

网友:
就是没用遇上这么容易的事,好像遇到的都是内存颗粒有问题的

网友:
AB胶如何???!?

网友:
用修补线路板的绿胶,绝缘还美观

网友:
AB胶不大好用。很容易开裂。
建议还是选用专用补板的绿胶。没有的话就用大众产品502。
把烧黑了的脚仔细刮干净了再操作就可以了。
十分牢固的没有。一般顾客使用很少插拔的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 好幸运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