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BGA显存,GPU的植球问题

楼主(2008-05-05):
显卡BGA显存,GPU的植球分别是多少的锡球?

网友:
GPU一部分用0.6跟0.5的.BGA的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少.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的指教 ,版主的仿真卡头像很COOL

网友:
MBGA 显存 坏的比较少
虚焊 应该也很少!?

网友:
有块显存表面突起了》》》》》》》》》》》》》

网友:
也可以用0.45作显存的BGA,最好的方法是你下载你的BGA芯片资料来看,里面有说明需要用到的锡球大小。

网友:
BGA现存一般用0.5的锡珠 我焊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