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V星板哪出问题了?

楼主(2008-05-05):
今天遇到一块主板,462V星主板,南桥心是:VT8237,通电后CPU风扇能微微的动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如果拔掉12V的4PING插头,CPU风扇就可以转了,但无显示,望老师们指点一下。。。到底哪出问题了?其它的配件,我全部采用替换的方法试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其它的配件我全部试过了。

网友:
12V的4PING插头你看看对地阻值是多少!看是不是12V对地短路,看看给CPU供电的MOS短路拉!

网友:
哦。谢谢。太晚了,明天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