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无法显示

楼主(2008-05-05):
今天又碰到一起显卡无显示的故障
表现为,主板诊断卡能全部跑完代码,但是屏幕无任何显示,更换一正常的显卡后就能有显示,换回该故障卡问题依旧。
该故障卡为杂牌的GF4 MX440 64MB DDR,AGP插口。
记得以前好象也碰到过这样的显卡,不知是为何?高手指点一二,有没有维修的意义?

网友:
跑完代码?有示波器的话看一下显卡的GPU有没发出寻址.

网友:
金手指接触不好

1084(三端稳压电源)

27000晶振(启动)

GPU

网友:
金手指部分我已经用橡皮擦擦过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BIOS不大清楚了

但最后测得晶振的一腿有0.04V电压,另一腿无电压。
测该晶振供电线路是直接进GPU的,初步判断GPU挂掉?

网友:
GPU瓜掉了,我有两片这样的显卡,440和400

网友:
是啊呀 这种老显卡好多都是这样子的哦   ,,,,,,,,

网友:
下午去拿了一块恒基牌子的5200 128M DDR AGP接口的显卡。
红色的板子,做工很一般,中间有几个芯片空焊没有放上。

将显卡插到主板上,能正常点亮,进到系统中使用10来分钟后,无意中想去测下晶振的电压,摸摸几个电容,发觉很烫,旁边的3055供电管更是烫。

关机几分钟后再次开机,结果还是一样没有变化。
虽然显卡是新的,但是供电管高温和电容高温觉得寿命就不会长久,最后给退货掉了。

网友:
哎,现在便宜的低档显卡做工和质量也就这个样子,悲哀啊

网友:
不亮的卡换下晶振、刷下BIOS多数能解决的